[笔记本电脑]
惠普G4不触发

楼主(2020-10-25):
惠普G4不触发,待机0.025,先查3/5V电感输出正常,有人说这EC的BIOS容易坏,刷个BIOS,老样子。查KB3930QF A1开机条件,+3VPCU(3.3V)ECRST(0.58V)、LID_EC#(3.3V)、ACIN(3.3V) 、NBSWON1#(3.3V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DNBSWON1#(3.3V按开关无跳变)RSMRST#(0V),广达的RSMRST#要按开关后才有。那么就是37脚ECRST不正常,打值600,翻了一圈没有找到EC,然后测R130只有14K,找了个51K电阻换上,还是不行,一端仍然是0.58V,翘起37脚,还是0.58V,把C256拆了竟然触发亮机了。保险起见找了个电容换C256又不触发,于是拆下电容不管了。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A:
大师厉害

我菜鸟,蹒跚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