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开机不显示,没有声音,求助,求助

楼主(2020-10-25):
苹果a1502,待机正常,可以触发测量CPU供电也有,键盘指示灯不亮,刷了BIOS故障一样,求大神帮分析下会不会CPU坏了,下图是测量的电压,帮看下正常嘛?

网友:
无进水无腐蚀吧?开机电流多少? 怀疑CPU可以用疯枪稍微吹一下子

网友:
电流多少?有没进水

网友:
无进水无腐蚀,

网友:
看电流跑多少

网友:
需要积分 谢谢11111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修到过得都知道

网友:
USB小板拔掉没

网友:
还有个机器屏线上面容易松动,插拔下试试

网友:
BGA台220度烤一会可能有惊喜

网友:
外接试试可以显示吗

网友:
昨天刚遇到一台 USB带HDMI 小板 有个电容断路

小板接上就不开机

用个3V 烧一下小板就找到短路的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修到过得都知道

U空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