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雷神911 DANL9MB18F0 开机屏幕无供电

楼主(2020-10-25):
故障:开机屏幕无显示,外接也无显示,全部检查之后发现是屏幕无供电。已经换了屏幕
反复 开机,关机 操作 有机会开机,开机之后不关机,一起正常。

检查发现,重启能正常开机,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开机盲操F2进入BIOS,CTRL+ALT+DEL 重启,开机!

求思路 ,屏幕换了 BIOS 刷了

不想飞线.....直接飞3.3V 一切正常

网友A:
既然外接也不显,说明此主板还未完全开机,当然不显!这块主板不能按开机不显来修,只能按时开机时不开机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外接也不显,说明此主板还未完全开机,当然不显!这块主板不能按开机不显来修,只能按时开机时不开机来 ...

确定已经开机,就是无信号,无供电,所以才头疼
无显示状态下 盲操做 系统下重启 就正常

网友(2021-01-02):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你是怎样解决的,楼主。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