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cpu不出供电

楼主(2020-10-25):
主板是华擎的z370 pro
其他供电都正常,cpu无供电出来
电源芯片是isl95824

ic的供电都正常,en有1v
comp 和 fb 都无电压, pwm驱动到mos管有2.5v

大神指教下

网友A:
测试发现vr ready没有电压,正常应该会有个3.3v,但是3.3v没出,应该是芯片没进入工作状态
不知道这个芯片工作了解是什么

网友B:
我还是个小白,遇到过类似的电脑故障,有一个是刷bios好的,其余的都没修好...我修的是678代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个小白,遇到过类似的电脑故障,有一个是刷bios好的,其余的都没修好...我修的是678代主板

难修。供电全部都正常,不知道是哪个条件没满足
又没图,又没资料的。。

网友:
现在的板子好多不上CPU不出 电压,bios参与配置,IO还有个12V检测脚,内存电压不正常也不会出

网友:
U先换个试试

网友:
仔细检查有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发现vr ready没有电压,正常应该会有个3.3v,但是3.3v没出,应该是芯片没进入工作状态
不知道这个芯片工作了解是什么

VR不出基本时序问题,先查前面的内存 桥 总线 管家供电

网友C:
百度AMD主板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AMD主板上电时序

Z370,不是x370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图纸没有,就是有也是贵,维修费又便宜,真是不好弄

网友:
买了个新的供电,好像情况一样

也有人建议我查一下 时钟什么的,
桥发时钟给cpu,cpu给vid 给供电芯片开始按要求输出电压
我收了个料板,同样的华擎z370, 另外一块板用的是isl95856, isl95856上电后如果没有cpu强行开机会有大概10秒左右的供电然后掉到0v,isl95824 上cpu也不行,强行供电也不行,换新的也不行,周边掉了2个小电容,也给补上了。
板子也没发现明显外伤

网友:
这个主板还没图纸, 要整个跑下线路也是非常的费劲啊。

网友:
这个像是桥坏了

网友D:
有个2.5的电压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2.5的电压出来没

2.5出来了,但是 vr ready没电压
VDD 有5V
VIN 有12V
VDDP 12V

换了2个ic 情况都一样

网友:
目前看,还不像是桥,这个ic是 4+3 一路供电都没有
mos管都测量过了,都没击穿

ic的VR ready 脚位应该是有3.3v的, 现在是0v
可能是ic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查了好几天,一般都说这个ic只要有 vin 和vdd, 然后 en 有个1.1v就ok了
目前我这边测试供电和开启都正常, 就是不出供电

网友A:
mos管都测了一遍,之前发现没击穿
但是发现有mos管不能调节和恢复,换掉有问题的mos管, 电压恢复了

但是又遇到了新问题, 上cpu电压掉到0v,拿掉cpu电压恢复到1.0v

网友:
CPC供电条件都满足了吗?什么VCCIO VCCSA的

网友(2020-11-28):
我也有块 技嘉的g1 b6的板子 电源芯片是 ISL95820 检测各种条件多正常 可是就是不出pwm 无语然后一直丢着那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都测了一遍,之前发现没击穿
但是发现有mos管不能调节和恢复,换掉有问题的mos管, 电压恢复了

cpu坏了,换个新的啊

网友:
老哥 解决了吗? 那个PDF你在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