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不触发0.01秒杀送钱(带实物维修图)

楼主(2020-10-25):
机型:E1-471G
版号:DAZQSAMB6F1(图3)
故障:待机0.01,不触发
维修:拆机测量5V 3.3V正常,测+3V_S5电压只有1.9V(见图1),明显偏低,此电压是由+3vPCU经场效应管而来(图2),于是短接PQ54的1,3脚,通电后电源指示灯闪几次后常亮,按开关可以亮机,只是待机电流偏大,0.06A,因PQ54(AO3404,40V5.8A)电流较大,实际用4800改装替换后(图4),通电待机0.01,开机OK。
附送原机读出OK的bios,点位图图纸

网友:
这个用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
这小芝麻管 5.8A  没留意过,还是楼主专业。换我就直接用个 3904 或者7002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