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5i,重摔,不读SIM卡

楼主(2020-10-25):
华为nova5i,不读SIM卡,主板罩子都摔塌了,先取下取下罩子,再取下功放、中频、中频供电;看焊盘是否断线掉点;都没掉点。故障依旧,再取SIM卡座是否掉点,也没有掉点;故障依旧。再查SIM阻值和供电;发现SIM卡供电不正常,查图紙,SIM卡供电是主电源给的,重做主电源ic问题解决[OK][OK][OK][OK][OK][OK]

网友:
你这个现象只有不读卡吗?

网友A:
手机能开机,只是不读卡,WiFi能用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子,是进水还是重摔机,还是自然无SIM卡 看看设置有基带没有,要根据主板情况修,有电压有阻值 无电压无阻值 有电压阻值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能开机,只是不读卡,WiFi能用是什么问题呀,?

是什么型号的机子,是进水还是重摔机,还是自然无SIM卡 看看设置有基带没有,要根据主板情况修,有电压有阻值 无电压无阻值 有电压阻值不正常

网友:
用的是什么图纸?

网友B:
你上来就干芯片,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先量阻值

网友C:
废了一大圈原来是供电问题_?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废了一大圈原来是供电问题_?

拆机看到罩子,塌陷了,所以干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来就干芯片,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先量阻值

拆机看到罩子,塌陷了,所以干的芯片

网友D:
那复杂,收银几多啊?很多顾客不愿意掏钱,

网友:
ZXW和鑫智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复杂,收银几多啊?很多顾客不愿意掏钱,

最近生意不是这么好做,200大洋

网友D:
200大洋可以啊。我们这里行情不好,干芯片没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大洋可以啊。我们这里行情不好,干芯片没劲

赚少了,就不搞

网友(2020-12-30):
看一看以后万一能用到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