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 384

楼主(2020-10-25):
金手指12V短路,拆开量了一下保险烧了,又发现MOS管上管短路,把这一组管全拆下换好保险点亮,然后上好的mos管装好后上机,结果又烧了一样的地方,这是其他地方还有短路还是什么啊,麻烦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其他路的mos没有工作?导致你换的这一路的mos。负载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其他路的mos没有工作?导致你换的这一路的mos。负载过大。

发现旁边一组MOS管下管阻值无穷大是哪里的电阻断了吗

网友:
1-来个图片
2-下管的哪里对地无穷大
3-事偶是欧姆档还是二极管档

网友:
两个下管都是,

网友B:
用欧姆量下管G级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欧姆量下管G级无穷大

控制级对地本就不该短路。你用二极管档量控制级,一般0.6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