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543 Y型螺丝刀

楼主(2020-10-25):
macbook A1543 主板有一颗Y型螺丝,哪位朋友知道有什么规格的螺丝刀能拆下来?哪里能买到?

网友:
是macbook A1534,机器型号写错了

网友:
好吧,我一般都说这个是三角型的  直接淘宝找吧,挺多的

网友:
Iphone7螺丝刀就行

网友:
买了试过了,不行

网友:
一般组合工具中就有这一种,,。

网友:
记得蓝旗的套装有这个头子

网友:
我都是用手机的打出来的

网友:
那种特别小的一字螺丝刀就行

网友A:
这种螺丝刀,Y型的

网友:
目宝上应该很多

网友:
小点的一字也能把它干下来

网友:
网上很多,有套装,好点的套装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螺丝刀,Y型的

螺丝刀上有写着参数吗?多少mm的上面写着吗?

网友:
用个钻头打掉等拆下来用钳子拧下来就行

网友:
十字螺丝刀就能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