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最近经常捡钱!!!

楼主(2020-10-25):
如图!!!

46寸,三无!!  不废话,拆机,保险丝无熔断,380正常,测量待机无电压!!

断电,测量待机无短路,往前面查!待机驱动ic 供反向电阻值过小!

拆下测量确定ic击穿短路!  无同型号代换,直接用更高功率驱动ic下去!通电Sb5v来了!! 捡钱结束!!

网友A:
其实这个也不算捡钱啦----只是你的技术比较高而已。

网友B:
凭能力挣的不算捡的

网友C:
凭本事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也不算捡钱啦----只是你的技术比较高而已。

这个是基本操作,所以也算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凭能力挣的不算捡的

运气,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凭本事挣的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凭本事挣的

多来一些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