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不亮机维修案例

楼主(2020-10-25):
显卡型号:影驰GTX960
故障现象:测试不认显卡 诊断卡没有B2出现
损坏位置:显存供电开启信号MOS管损坏

拿到卡以后 静态全卡主要供电测试点打值无短路   使用转接卡通电测试 按照960显卡供电时序 5V--GPU-V-----显存供电---PCI-V

5V--实测OK

GPU电压OK

显存供电实测0V没有电压 找到故障点

显存供电采用PWM电路 芯片为RT8120A 8脚PWM芯片   因为前面已经打值不短路 下面我们通过追查RT8120A芯片工作条件 来找到损坏的原件

芯片5脚为供电VCC  通过芯片内部在给到BOOT自举升压  7脚过流设定 也当作芯片的开启  开启来自于 显卡GPU供电正常后 GPU的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信号经过三极管或者MOS管转换后 其中一路来开启显存的供电也就是芯片的7脚EN[/fon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215655300鑫豆2024-3-30 19:49
 会员1166088300鑫豆2023-11-6 20:27
 会员13486582元2022-11-19 13:48
 会员13174262元2022-11-10 14:35
 会员12174892元2022-9-28 13:48

网友:
对新手维修来说,帮助很大。感谢。

网友: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支持支持师傅

网友:
现在显卡贵了,看来应该好好修修显卡,显卡比主机值钱多了

网友:
有了转接卡,高手们发帖的照片多了,而且非常清晰,看来也要搞一个了,修显卡的利器啊

网友:
亮哥讲解清晰明了,一看就懂,主要是不藏私。学习!!!!

网友:
显卡不好修 资料少。能修好价格还是收的上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但愿我也能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
专门进来学习  刚接触显卡  要向大佬多多学习

网友:
现在显卡比主板值钱多了

网友: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网友:
修显卡是个麻烦活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但愿我也能达到楼主的水平。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怎么加分呢刚来坛子今天是第2天,

网友:
非常清晰,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了   有空位也要折腾

网友A:
里面说的转接卡是否就是pcie16显卡延长线?

网友:
现在显卡贵了,看来应该好好修修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说的转接卡是否就是pcie16显卡延长线?

不是 延长 是PCIE 1x转16X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延长 是PCIE 1x转16X

感谢回复多谢指教

网友:
显卡真没维修过,基本确认显卡坏都是真接换新,是不是忘记了初心!!!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觉得以后又是一个赚钱的项目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2020-12-06):
思路清晰,直得学习

网友(2021-01-11):
非常清晰,学习了!

网友(2021-02-21):
专门进来学习  刚接触显卡  多多学习

网友:
缺电压的好修一些,就怕电压都正常不显示的

网友:
支持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2021-04-09):
现在 显卡贵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讲解的通俗易懂,我这门外汉都看懂了

网友(2020-10-25):
显卡型号:影驰GTX960
故障现象:测试不认显卡 诊断卡没有B2出现
损坏位置:显存供电开启信号MOS管损坏

拿到卡以后 静态全卡主要供电测试点打值无短路   使用转接卡通电测试 按照960显卡供电时序 5V--GPU-V-----显存供电---PCI-V

5V--实测OK

GPU电压OK

显存供电实测0V没有电压 找到故障点

显存供电采用PWM电路 芯片为RT8120A 8脚PWM芯片   因为前面已经打值不短路 下面我们通过追查RT8120A芯片工作条件 来找到损坏的原件

芯片5脚为供电VCC  通过芯片内部在给到BOOT自举升压  7脚过流设定 也当作芯片的开启  开启来自于 显卡GPU供电正常后 GPU的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信号经过三极管或者MOS管转换后 其中一路来开启显存的供电也就是芯片的7脚EN

首先我们测芯片5脚供电OK

1脚自举升压OK

继续测7脚芯片的开启信号0V不正常

通过跑线找到2个MOS管  正常的工作状态是GPU供电正常发来的PG导通第一个MOS管或者三极管 第二个MOS管截止 就不会拉低芯片的开启信号 使其保持高电位状态 芯片开始工作控制PWM上下管交替导通产生显存电压
经过测量 第二个MOS控制级应该为0V 截止状态  实测是导通状态 拉低了开启信号

继续往前追查 在卡的背面找到第一个MOS管

实测第一个管子控制级已经为高正常要导通  接地端也没有问题 说明管子内部损坏

更换损坏的管子

更换后再次测量 管子已经可以导通

测量显存供电 已经顺利产生  显卡修复 亮机图忘记拍了

看都看到这里了 给加个分嘛 加分不扣自己分 你懂的

 会员1135681300鑫豆2025-5-7 17:36
 会员790539300鑫豆2025-3-19 23:59
 会员646985300鑫豆2025-3-15 22:14
 会员1570320300鑫豆2024-11-2 20:36
 会员1147932300鑫豆2024-10-24 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