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久会白屏用电池的

楼主(2020-10-26):
联想G480 开机久会白屏 用电池的时候插着充电器,拔开充电器屏幕变白,屏供电电压缓慢下掉。与电容有关?我在Q111与键盘中间的MOS飞了个3.3到Q83 测试三天 没见有掉电白屏

网友:
客户能接受就行。

网友:
兄弟 你所有帖子的回复都是灌水,不怕封号?

网友:
直接飞,省事,烤机试试

网友A:
Q83是+3V CMOS的电压  Q80+LCDVDD_CONN才是屏供电的电压

网友:
路过学习哈技术还可以

网友:
控制正常就换管,不正常,就往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Q83是+3V CMOS的电压  Q80+LCDVDD_CONN才是屏供电的电压

嘻嘻 继续学习

网友:
有可能飞线的信号比显示信号早出来几十ms  不是同一个时间段的信号

网友:
直接拉个屏3.3完事了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一坨锡搞定

网友:
一级一级的排查,总会水落石出的。

网友:
电池白屏,电源一致好评,有的是屏幕问题,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