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二极管问题

楼主(2020-10-26):
双
二极管
有一个短路了拆掉一个用顶的住吗
问题

网友:
这个具体得看参数。重要的是正常的工作电流,单只二极管的参数要高于电路中实际通过的电流。其它的参数因为是电路中原来使用的管子,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