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P65P0-D2A进水不充电,充电芯片OZ8685

楼主(2020-10-26):
  二修进水,提示正在充电,但电量不增加。已经观察不到进水痕迹。此芯片VA的电需完全导通到VAC,隔离管才能导通。测量VAC不对,直连PQ40后,隔离管完全导通。别人也是这样连的,都能充电。测电感前端有瞬间波形但马上就变3V电平。    换电池,充电芯片,ec均无果,ec含程序。测两个检流电阻都正常,在芯片上测检流脚也正常。FBV 0.6V也正常,因为充电电感此时为5V。电池和芯片的两条信号线都有波形。换升压电容和二极管均无果。

网友A:
这是升压电容的两端的波形。不插电的情况下电池0V,插电后电池3V,BST脚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升压电容的两端的波形。不插电的情况下电池0V,插电后电池3V,BST脚5V

升压电容到电感也没断线,为什么就不能叠加呢

网友:
换到第三个升压电容时,有了几秒的充电反应后又不行了

网友:
我用的电脑前两三天也出来不充电的情况。就是OZ8685LN  过两三天折机检查。一模一样的故障现在 可能有通病的故障点,没有被你发现。

网友:
战神6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