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a361G40-70NM-N271 G50-70

楼主(2020-10-26):
点位图  图纸

NM-A271G50-80(原G40-70).pdf

网友:
感谢分享,备份不易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
压缩包就是点位图    我修的那个主板是不定时掉电关机 掉了电关机 掉电后不能立马开机  测开机电压1.9左右 查电路图是由R114上拉  果断打开点位图寻找元器件 确定位置   撕开脚垫  下面进水轻微腐蚀 处理好后试机  OK

网友(2021-07-23):
为了下载这个图纸。凑了30 分啊。 真心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