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REV:2.0 开机掉电还能二次开启

楼主(2020-10-26):
收到一块技嘉B75M-D3V REV:2.0 主板 ,检测结果是 开机掉电但还能二次开启
掉电

网友:
我也有块技嘉的,不跑码,重启好几次后,可能会有一次能开机,不知道是不是CPU供电问题还是信号问题

网友:
因为技嘉是双bios,所以会二次重启

网友: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两个的阻值,我的掉了,现在开机时不时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