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50D I5 D3奇葩问题

楼主(2020-10-26):
机子摔了,现在用的稳压电源,屏幕坏了,随便找了个30针的,现在开机跳出图1的样子,然后回车或ESC就图2,然后在按就出图3,之后自动关机了。可以重新开机还是这个样子。开机按F1 F2 F11 F12全没用,换过键盘。BIOS也在论坛下载了,还是老样子。3V电池也换过。无重下手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是把显卡掉点了..没有认到独显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把显卡掉点了..没有认到独显就这样..

没有认到独显会出这个症状?

网友:
看不懂,没遇上过

网友:
报警掉电吗

网友:
不掉电啊,不去按它始终显示在那里

网友:
碰见过,进不去系统卡死,桥都换了也不行

网友:
这台机掉电正常,通病

网友:
蓝天主板,认不到独显就不开机,加焊显卡或显存试试,也可能cpu掉点了。拆开主板,依次按压cpu 南桥 显卡看看能否启动。

网友B:
上面提示主板CMOS小电池没电,要更换

网友:
除了COMS供电不正常,其他两个图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我不修的那台,屏是压坏不显,外接正常,别人换屏嫌贵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我不修的那台,屏是压坏不显,外接正常,别人换屏嫌贵走了!

哈哈,我的外接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提示主板CMOS小电池没电,要更换

换小电池没用

网友:
摔得机器主板有断裂或者掉了小元件

网友D:
什么显卡来。我昨天也碰到这个问题,刷bios搞掂了,gtx950m的程序我上传到本论坛了。

网友E:
。。搞定没有? 我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   外接usb 键盘也不能按  我也刷了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显卡来。我昨天也碰到这个问题,刷bios搞掂了,gtx950m的程序我上传到本论坛了。

CPU卖了,主板挂xian鱼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定没有? 我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   外接usb 键盘也不能按  我也刷了bios  还是一样

没有搞定,我外接键盘可以按,就是进步了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