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有华硕B250-PLUS的图纸或者帮看看几个元件

楼主(2020-10-26):
桥旁边的几个场效应管型号,还有一个电阻。帮看看。谢谢

网友:
发霉全部掉件了,找了一个丝印1AM横6,放在中间,两个K72放在两边,这两个应该是丝印WCJ横72字样。然后那个电阻放47K不行,不亮,放10K不行,不亮,放1K正常,放两个1K不行,根本不触发。懒得测试放4.7k或者3.3或者2K的了。反正一头5V,另外一头0.3V,可以亮机。待测试。这个东西没有图纸,难搞

网友:
附上原机备份出来的

1.02

网友:
点位显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