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求助高人 指点 开关电源 不工作问题

楼主(2020-10-26):
400PLC开关电源 炸机后 更换功率模块  还是不工作 红圈场效应管发热严重可以融化焊锡

网友:
除非修过这个 的  单看两张图  没招

网友:
捣鼓半天了 没啥结果 没有 图纸 真愁人啊

网友A:
楼主电源的具体型号或订货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源的具体型号或订货号?.................

6ES7407-0KA02-0AA0

网友A:
这个电源没修过,修过一些SITOP电源,帮不上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没修过,修过一些SITOP电源,帮不上你了....................

谢谢  有STOP不懂的地方请教您。

网友B:
有条件断开后级,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后级有没有短路,检测电路是否失效,

网友:
西门子PLC电源?不贵啊

网友C:
你换的是万能模块,还是原来型号的模块,如是原模块,应该还有点小零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是万能模块,还是原来型号的模块,如是原模块,应该还有点小零件坏。

原型号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断开后级,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后级有没有短路,检测电路是否失效,

咋们没那条件啊

网友:
碰到过复印机的电源板在空载情况下类似的一个MOS管发热非常严重

网友(2020-11-25):
发来我想我可以修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