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改集显(版号KL9)真正解决装集显驱动死机卡光标故障

楼主(2020-10-26):
机器型号:联想E47A

主板板号:DA0KL9MB6F1,详细步骤如下:

1、拆除R282 R284 R277 R276 R288,R294短接R293,拆除R290 R297。

拆除PR269。

2、补L28拆除R584,补L25  L24   L21,添加1K或2K电阻在R145位置,短接PQ3 D和S极修改配置独显电压。(很多改完集显驱动打不上,打上死机,卡光标都是卡在这里,论坛说的也是云里雾里,改完不是灰屏,就是集显驱动打不上。)

3、短接R691 R44 R46。

向右移动LVDS差分信号。

4、R594移动R593位置。

R539移动到R529位置。

短接R662和R664。

短接R678和R699  短接R700和R701。

拆R569补R145拆R584。

R594左移到R593位置, R539上移动到R529位置。

5、飞线PC187到PC232(独显供电飞到集显供电位置用一根较粗的线)。

通电试机,如果发现刚到LOGO就掉电,或者进系统几分钟就掉电,拆掉PR186即可。按照以上改好后,装集显驱动进系统不会卡死,显示光标、死机、故障。

最后附上亮机图: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我上次改了一个可以显示就是驱动打不上

网友:
下次试下 很早之前改过一次 买了个集成坏板子 把集显供电的件全搬过去的可以

网友:
大师,我照着你的改完就灰屏,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创新,,谢谢大佬的分享,,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2020-12-01):
版主,请教一下,我完全按照你的方法改了一个,不论是GHOST安装还是手动安装只要是安装了显卡驱动重新启动就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这个位置进不去了 请问是可能是那的问题

网友(2021-08-19):
板号KL9按照你的这个方法我的进不了系统,还是按照那个PDF的方法再去掉PQ2,PQ3,PR269后正常

网友A:
以前改过   现在板载都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改过   现在板载都便宜了

亲 怎么改的呢?

网友(2021-10-02):
拆了PR186到LOGO还是掉电怎么办

网友:
工程量还不小来、

网友:
改过以后,有没有什么死机的问题??

网友(2022-04-15):
改过以后没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
进系统几分钟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