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一台屏幕接口腐蚀严重的A1989

楼主(2020-10-26):
接到一台A1989不开机,拆开后发现屏幕座子出腐蚀严重,主板其他位置小腐蚀,touchbar供电烧断线,已修好都是小问题,为了给客户省钱不用换屏,接下来主要处理屏幕小板。

排线都是小事,座子已经烧烂。
拆座子之前找一张纸巾垫在下面,再垫一张铁片用来隔热。
旋风400度,10几秒就可以下来,这个座子底下腐蚀严重锡化了硬扣下来的。
杂质已清理干净,焊点比较饱满的话就不用再重新上锡。

接下来找一张A1706之后的料板,背后都会有一个座子可以拆。

拆座子看手法了,焊油不能少。

拆下效果,完美。

装到屏幕小板上的效果,焊油要清理干净。

点亮OK,收钱。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风枪吹上去怎么才能不让座子化掉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风枪吹上去怎么才能不让座子化掉呢 ?

同问,怎么不才能不让座子因高温而熔化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风枪吹上去怎么才能不让座子化掉呢 ?

焊油不能少,蒸发了继续加

网友:
从背面加热也是个好选择。

网友:
还好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只有850D直风枪,没有成功拆过座子

。都是直接买新座

网友:
这机器运气真好,没有烧CPU

网友:
主板没有脱焊点

网友:
高手,看来小白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苹果的板材该说还是质量不错的

网友:
不错 大师傅。手工好

网友:
手工很好,不错的!

网友B:
你是不是学过手机的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学过手机的手工,

手机 电脑 平板 我全修的

网友:
的确是  下面的没有腐蚀断线 要不就麻烦了

网友:
高手啊,还有一样座子呢。专业

网友(2020-12-06):
地板竟然没腐蚀短路烧断线 命怪硬

网友(2021-01-21):
这种座子我一般都是背面加热,这样不伤座子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板没有脱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