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教一个技嘉IO的问题

楼主(2020-10-26):
各位师傅,请教一个技嘉IO的问题,如图技嘉的io it8728f 第二行的后缀DXA之类的代表什么?不同后缀的能不能通用??技嘉io第三行要带GB我知道,第二行后缀我不知道啥意思,哪位师傅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换   没有留意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换   没有留意这个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第一行型号一致可以代换,除非查数据手册有特殊说明。第二行丝印一般是编号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