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原厂百分之百成功亲测XPS 139360LA-D841P 3.0

楼主(2020-10-26):
原厂百分之百成功亲测XPS 139360LA-D841P 3.0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原厂百分之百成功亲测XPS 139360LA-D841P 3.0.zip

网友:
愿迅维共享美德源远流长

网友(2021-01-21):
看看是否可用

网友(2021-03-29):
32m的bios?扯淡吧。

网友:
看错了,确实是32m。测试下吧

网友(2021-05-21):
我的故障是,能触发,但电流很小,几十毫安,指示灯亮,下载后写上,重启几次后,秒亮,请放心下载,只是这个片有点点特殊,我是拆下后,用跳线接上编程器,完成读写的。

网友A:
不行刷过了 开机0.24掉电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A:
不行刷过了 开机0.24掉电

你那个还是后期短路

网友:
我的机器第一次亮机慢,第二次开机正常,刷完0.42掉电

网友(2021-09-02):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合成刷完0。25掉电

网友(2021-12-01):
你的cpu是什么版本的 刷了你的不亮 应该是版本不同

网友(2023-03-10):
校验报错,刷完偶尔开机0.25掉电,我的能开机,过一段死机!bios证明有问题!cpu SR2ZV

网友(2023-07-04):
谢谢分享,版本对可以亮机,也很快。

网友(2024-03-31):
刷完开机0.25掉电

网友(2024-08-16):
谢谢楼主分享,电脑0.4A无显示试试看看,版号一样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分享

网友(2025-02-18):
正好需要 刷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