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不用万用表判定长城E3228几种通病

楼主(2020-10-26):
该显示器常见几种故障有灰屏,花屏,MCU程序坏还有TSAMU68VHN-1主芯片坏灰屏花屏多为屏坏。

TSAMU68VHN-1坏的判定办法,不用万用表,插电看可调电源电流大概0.03左右电压点击开机按键会降低到0.007-0.008左右即可判定为芯片坏。更换即可
MCU程序坏的判定办法,插电后也会到0.03左右会立即降低到0.007-0.008左右反复小范围波动即可判定为MCU程序坏。下面提供读取下来的亮机程序

网友:
现在这种我都懒得修,直接买一块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