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Q118 板号DAOR63MB6F1不定时掉电的曲折维修

楼主(2020-10-26):
型号:HP TPN-Q118
板号DAOR63MB6F1

此板有点位有图纸,相对比较好修,但中间的误操作导致走了很多的弯路。
此机器是4i5 DDR3内存,2G独显
EC型号KB3940QF A1
拆机裸板打阻值,故障是显卡短路,看论坛有资料说可以断开显卡供电,断开显卡供电后接屏,可以亮机,经过沟通,客户只办公,对显卡没有要求。遂拆除显卡和显存后装机,以为一切OK了,但是刚触发掉电了,再次触发,刚进系统四叶草界面又掉电了。做下来想一想是为什么,难道拆显卡的时候有其他掉件?或者BIOS问题?
过了几分钟,再次触发,这次可以进系统了。十几分钟也不掉电,一开压力测试,果然掉了。
再次拆开,裸板点,也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可以十几分钟,有时候几个小时。但是一开压力测试,基本10分钟内必掉,心想遇到难啃的骨头了。本着先易后难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刷了ECBIOS,结果故障还是一样。检查整板,也没有发现掉件。还是老老实实的拿示波器测一下信号吧。
CH1S3   CH3Alert#  同时掉
CH1S3   CH3HWPG  同时掉
CH1S3   CH3EC_PWROK 同时掉
CH1S3   CH3THRM_MOINTOR  CH3THRM_MOINTOR先掉(这张图忘记拍了)

OK,重点检查发现100K热敏电阻有点腐蚀了,换了个150K的普通电阻,(NTC是负温度系数,阻值大一点EC监测到的温度更低)
准备试机,这才是灾难的开始……

[siz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460084100鑫豆2024-10-23 17:30
 会员526961100鑫豆2024-9-11 10:55
 会员367313100鑫豆2024-8-12 12:33
 会员313387100鑫豆2024-6-16 21:29
 会员606410100鑫豆2024-6-3 17:01

网友:
又为后面烧EC埋下伏笔 楼主很有文采,哈哈哈哈

网友A:
我也搞过差不多事情。飞开机脚方便触发测量,线有点长,不知何时自己碰到了公共点

网友B:
开始的掉电到最后的正常,就是换好了EC和3314么?

网友C:
点子正,人品爆发,亮机的机器如果修死了,才真的要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始的掉电到最后的正常,就是换好了EC和3314么?

EC和3314属于人为损坏了,正真原因是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子正,人品爆发,亮机的机器如果修死了,才真的要命

还好没有修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过差不多事情。飞开机脚方便触发测量,线有点长,不知何时自己碰到了公共点

看来一定要多注意,台面整洁非常有必要

网友E:
我吃亏后从来不引线测量,也没用过万用表比划,我见过有些开关是19v的

网友:
示波器霸气

网友:
还算幸运,桥没烧坏

网友F:
我在实地的时候也是自己接的开关导线太长碰到了19V一个小火花, 直接烧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吃亏后从来不引线测量,也没用过万用表比划,我见过有些开关是19v的

我用万用表划开关也烧过东西

网友G:
拆个小板能费多少事 ,自己给自己找事。

网友:
人才   自己给自己找事 还找了这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实地的时候也是自己接的开关导线太长碰到了19V一个小火花, 直接烧EC。

你这运气还好,只烧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个小板能费多少事 ,自己给自己找事。

所以,不能因为省事而费事

网友:
示波器还好 200M 5G 4Ch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吃亏后从来不引线测量,也没用过万用表比划,我见过有些开关是19v的

一开始测掉电,示波器就引线了好几个,真的有时候是不小心导致的。有些开关是19V没错

网友E:
记得前段时间有个人用维修电源装系统赔了1000多,现在用维修电源都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出问题

网友H:
造孽啊 得吐半盆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前段时间有个人用维修电源装系统赔了1000多,现在用维修电源都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出问题

也看了,电源直接跳最高电压了,32V肯定烧死一片。设备还是要好点的,尤其电源,靠谱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造孽啊 得吐半盆血不可》。。。。。

还好后面轻车熟路了

网友I:
虽然粗心走了弯路但是成功的修复了,赚钱不易啊。

网友J:
加分了,掉电的机器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虽然粗心走了弯路但是成功的修复了,赚钱不易啊。

是呀,以后上电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分了,掉电的机器不好修的

不定时掉电确实烦,慢慢摸索

网友K:
都是粗心造成的损失!

网友L:
显卡故障,温控故障。 后面都是人为不小心的问题是吧! 厉害了!

网友:
不错不错示波器维修方便

网友M:
楼主为啥我的示波器 单次触发 一接到主板  就自动触发了啊

    拜托了

网友N:
"   此时的内心是奔溃的。   此时心里是悲凉的。  "   都经历过的,以后多注意就是。

网友:
这个示波器二手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都是粗心造成的损失!

后面的损失还好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显卡故障,温控故障。 后面都是人为不小心的问题是吧! 厉害了!

后面都是人为的,确实大意了。

网友:
新机器四万多,二手的差不多两万多,是德科技(原安捷伦),200M 5G 4CH

网友:
引用 网友N:
"   此时的内心是奔溃的。   此时心里是悲凉的。  "   都经历过的,以后多注意就是。

老司机有共鸣,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为啥我的示波器 单次触发 一接到主板  就自动触发了啊    拜托了

触发电平请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分了,掉电的机器不好修的

感谢老铁,双击

网友:
现在真的没有耐心搞这些咋毛病了

网友:
只能双击6666666

网友O:
原谅我笑了!哈哈

网友M:
掉电下降沿 三分之二左右啊 这个可以吗 上升沿我差不多三分之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原谅我笑了!哈哈

我也笑自己,干的都是SB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掉电下降沿 三分之二左右啊 这个可以吗 上升沿我差不多三分之一的

应该接近1,比如3.3V,设置3.28,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和3314属于人为损坏了,正真原因是热敏电阻

多谢解惑,发帖子要十个字

网友P:
普源有,就是不大懂用,基本上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P:
普源有,就是不大懂用,基本上吃灰

浦源在国产中算不错了。修机子也够用了

网友:
working with electricity always demands attention
even low voltages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Q:
维修中的趣味帖。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维修中的趣味帖。

这个真的算是了,先掉电也搞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