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LED升压和驱动板集成到一块得板子用什么编程器刷?

楼主(2020-10-26):
现在这样得LED升压和驱动板集成到一块得板子大家用什么编程器刷程序?

网友:
RT809F或者RT809H

网友:
一样的啊,VGA口直接刷

网友:
拆下25XX芯片用普通编程器就可以读写

网友:
RT809接VGA接口,谁用谁知道,比拆芯片方便多了

网友A:
这个刷主控旁边那个有红色油漆的那个25芯片,2270是不带数据的,不过这块板才5块钱,升压芯片难修,修过两块不是那个Q5坏就是芯片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主控旁边那个有红色油漆的那个25芯片,2270是不带数据的,不过这块板才5块钱,升压芯片难修,修过两 ...

现在现象就是通上电显示器上出logo画面,然后就黑屏,关机再重启,再重复这个logo画面,不断循环下去。大概什么地方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现象就是通上电显示器上出logo画面,然后就黑屏,关机再重启,再重复这个logo画面,不断循环下去。大 ...

那可能还真的是ROM出错,不然就是RTD2270坏了

网友:
这种山寨版,几块钱一个,可以多备些。
现代 清华同方 三色 都是用的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