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盟H81-M1 R1.02 BIOS

楼主(2020-10-26):
没找到H81-M1的BIOS,论坛只找到H81-M5的

网友A:
还第一次听说欧盟的板子,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第一次听说欧盟的板子,长见识了,哈哈

欧盟   代工的

网友:
背面贴纸上有欧盟Rohs OK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见过早先的方正机器那种黄色的板子,就叫这个鬼名字

网友B:
我有 但是BIOS有密码
我也想找个把密码刷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 但是BIOS有密码
我也想找个把密码刷掉

找到了,给个我

网友:
清华同方H81-M1 rev1.02 8M

网友:
发给你们了

网友C:
验证了能点亮,但有密码,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验证了能点亮,但有密码,还是要谢谢你

这个是没密码的,我的有密码才去淘宝买了一个。刷完后我进bios没有密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没密码的,我的有密码才去淘宝买了一个。刷完后我进bios没有密码了

我刷了能亮,功能都正常,但进BIOS要输密码

网友(2020-12-21):
官网搜索可以下载

网友D:
你们是怎么刷的,我用AWAD刷提示文件大小错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是怎么刷的,我用AWAD刷提示文件大小错误呀

没有啊,我编程器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