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7481 不认独立显卡 显示一会狂转后掉电

楼主(2020-10-26):
型号 :炫龙7481
板号:6-71-W65K0-d02
故障:不认独立显卡 显示一会狂转后掉电
主板南桥之前被换过,bioss也刷过,问过客户说坏了没有在别的地方修过,这样就放心,起码没有人为故障
根据板号只搜到一个bios还权限不够,让别人帮忙下了,刷了不行,说是原厂的刷了后,显示慢,还不如原来的,又直接刷回了
测显卡供电电压正常,就观察显卡周围,无意发现有个芯片烧了
换完后有电压1.05v
这个地方有个失误没有测量阻值
以为好了 装机一测还是不认显卡
又拆下测量阻值不正常基本为0了,没有办法只能换显卡
显卡是n17p-g0-a1  1050的,直接换掉
换完后测量阻值141
这下总好了吧,装机显卡打感叹号,以为系统,用自己的固态装了一个系统现象还是一样
难道那个芯片烧了还烧了其他地方 没有办法图纸没有找到,找了一个大神买了一个图纸
把烧的芯片找到通过查看,输出的电压没有错是1.05v
这里又走了弯路
在烧的芯片旁边有个六角管q25
GPU_PEX_RST#上拉为1.8v  SMC_VGA_THERM1到显卡的 14脚为1.8v63脚为3v,以为找到问题,怀疑上拉有问题
给它强拉到3v,还是一样就把q25拆掉, 16 短接,34短接,电压反而拉低了为1.9v
只好把q25还原
难道是还是显卡问题,就又拆掉重植装上去后
这次可以了,可以认到显卡
剩下工作就是多测试了,测试一两天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交差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显卡问题,可能焊盘用拖锡带拖的太平了,第二次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多余的链接可以不用管,我是写好后,从wps直接复制过来的,如果能帮删除最好

网友:
你这还好 显存没坏

网友:
更换这颗显卡也要不少大米

网友:
W65K0 我还遇到过BIOS引起掉电和打不上驱动的

网友A:
那玩意是温控 信号拉不高就可能是显卡没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是温控 信号拉不高就可能是显卡没换好

1.8v是正常的 ,他是根据显卡类型定义的,我的显卡是N17的 ,他的上拉电阻是1.8v,所以测量q25的 1脚 和4脚是1.8v正常,6脚、3脚的上拉为3.3v,所以测量为3.3v,修好后,也测量过的

网友:
太平了不上锡遇到过,这种大焊点的,用烙铁拖平就可以了不用吸锡线

网友:
之前碰到两台神舟的机子差不多是这个问题  只不过不显示  风扇狂转  显卡不公作

网友:
好的有图纸参考
没图纸真是干瞪眼

网友:
我早就不拖焊盘了。。芯片直球是要拖干净 板子上我根本不拖 全部用有铅拖一遍 拖到全部平整  BGA做芯片稳妥的很 嘿嘿

网友:
还算是有耐心                   加分

网友:
这款遇到好多了呵呵我这边现在有一台神舟i5 8代的,开机能显示进不去系统。 开机过完logo 图标转半圈就掉电重启了。。进pe也是。。神了。。。进bios 反而不好

网友B:
用吸锡带就是个坑,直接刀头拖平就行了,焊得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吸锡带就是个坑,直接刀头拖平就行了,焊得妥妥的

大点的焊锡珠还可以,多了怕移位

网友:
这种情况回焊一下就好了吧没必要重值吧

网友:
这个1050要多少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