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SL400 BIOS-1.30升级

楼主(2020-10-26):
建议您优先使用光盘刷新BIOS方法,操作系统中刷新BIOS有时会受系统稳定性影响。

一、光盘引导刷新BIOS方法

1、我们以ThinkPad ,来刷新此电脑的BIOS,首先我们要找到相对应的BIOS版本下载。
2、打开程序下载页面后,点击程序图标即可下载,如下图:

3、下载BIOScd[6auj19uc](BIOS-1.30升级).iso后,请您把这个ISO文件刻录成CD;

4、然后将此CD放入光驱中,启动计算机,按F12键选择从光盘启动;

5、从光盘引导启动后,会出现如下菜单:

第1项是说明可以看一下;

第2项就是BIOS升级选项;

第3项是刷新机器的的型号信息,不推荐刷新;

6、我们直接选择第2项回车,回车后出现:“按Y继续”;

7、按Y后出现如下提示:一定要确定您的电源适配器已经连接牢固;

8、回车后出现如下提示:一定要确定您的电池已经连接牢固;

9、回车继续:提示不要切断电源;

10、按Y继续,开始刷新,1分钟左右会结束;

11、成功后出现如下提示:弹出光驱,重启电脑;

12、重启后进入刷新状态,等待自动完成;

13、刷新完成,系统会自动重启,如果自动关机,重新开机即可;

14、直接F1进BIOS查看,刷新成功。

bioscd[6auj19uc](BIOS-1.30升级).iso

网友:
不知道把这个映像烧进U盘能启动来刷不,现在很少碰光驱光盘了

网友:
拆下来刷,更彻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