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睿R9pro笔记本电脑,做wi

楼主(2020-10-26):
戴睿R9pro笔记本电脑,做win10降win7结果开机就成这样了,现在win10也装不上了,。有大佬知道怎么办才能装上系统,什么系统都行,谢谢

网友:
要用这10的硬装

网友:
联系厂家客服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现在新机基本都是UEFI启动了吧,用UEFI引导模式安装

网友:
注意别烫着手就行

网友:
这种山寨垃圾,只能装win10  uefi的,,32位试下,,

网友:
模式不对  调UEFI

网友:
dos 下,mhdd 然后erase,前提,不要数据。

网友:
不能关闭安全启动都是浮云

网友:
WIN10微软官方镜像,GHO从未成功过

网友:
进PE选择自动或手动 引导一下

网友:
输入exit回车退出这个界面 ,装win7的话进bios改为传统模式启动 ,直接进PE更改硬盘分区为MBR格式 ,不需要保留资料直接重新分区,需要保留资料的话,删除硬盘前两个小分区跟第一个大分区,保存后添加分区,并把这个分区设为活动分区,然后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微信联系研究下104848936,知识免费提供,我只想研究下技术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win8或者win10安装版那种,就行Ghost就算了-_-||,试过,我也有这种山寨机

网友:
用官方安装,把U盘烧成光盘格式。手动安装,那里有协议,可以识别硬盘,抹掉,分区。装载重启,主板模式改回原来的。装了7系统。你驱动搞不了。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