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IH61MI V1.0 不触发

楼主(2020-10-26):
上电 主板自动触发 风扇 转一下 掉电,测试 触发 针脚电压 0.8V  左右,查看图纸,3VSB 正常 更换电容C630  后  电压正常,机器 正常 触发 点亮

网友:
多谢分享,紫薯布丁1

网友:
牛掰,叫我的话估计就去查5VSB转3VSB了

网友:
好家伙,多谢分享

网友:
运气,我碰到的都是IO坏

网友:
这个电容怎么了,短路吗

网友:
妈的,看见你们修主板不是断线就是电容坏,这么容易?

网友:
修得如此轻松惬意

网友:
思路够明确啊  是我可能还要去断开R733查一查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不难啊

网友:
有图纸就比较方便,不然搞死人

网友:
确实是 罕见  第一次碰到  这个位置的电容坏

网友:
各种待机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反正我没碰到过几次怎么好搞的

网友(2020-12-20):
这是电容短路还是录波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