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AIR系列双系统安装

楼主(2020-10-26):
MACAIR系列双系统安装,添加WIN10镜像,切割分区,下载BOOTCAP服务支持,然后输密码重启直接进了苹果系统。重启安OPTION键,没有硬盘启动选项,求助求助,是不是苹果系统也要重置?

网友:
用pe看下分区

网友:
重启直接进苹果系统。前往,实用工具,BOOTCAP,直接提示恢复,只有恢复按钮可以点击

网友:
系统做完让它自动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自动重启进苹果,手动没有选择的。重装苹果系统,再安装成功了

网友:
灌水过于明目张胆啊兄弟

网友:
有的苹果是这样的,前两天遇到过一个,他之前就是双系统,然后让从新做Win7原来的分区删不掉做不了系统,然后就把苹果系统分区也删了,然后从新安装苹果系统,再装win7最后可以了!苹果的装双系统各种奇葩问题都有!还有种是他原来的苹果系统版本过低需要先升级他的苹果系统的然后才能安装win7或者win10

网友:
我是直接重装苹果,再装WIN10才好的。有的苹果用BOOTCAMP安装有问题

网友A:
最新款的苹果只能boot模式装吧?

网友:
Os多少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款的苹果只能boot模式装吧?

是那模式啊

网友:
包含有,不启动

网友:
遇到苹果系统脑瓜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