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637901-MB-A02不充电

楼主(2020-10-26):
两块这样的板同样的问题,单插电源或电池都可以开机也可以认到电池就是不充电,芯片是bq736.有人修好过吗

网友:
遇到过第一个隔离管短路不充的,虽然也能开机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有一些主板不充电跟BIOS有关,我之前就遇到过。

网友:
BIOS已经是刷过的

网友(2021-01-06):
解决了吗楼主  有台跟你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系统是否识别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