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位置

楼主(2020-10-26):
r9 370 2g检测结果如下 这是哪个颗粒呀!

网友:
顺时针第四颗

网友A:
这种求助,你可以放张图,会有热心师傅指点的,
在处理显存问题时,可以先加焊相应的颗粒,多数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求助,你可以放张图,会有热心师傅指点的,
在处理显存问题时,可以先加焊相应的颗粒,多数是可以解决的

搞好了换了c通道的第一颗 了

网友:
要是能贴上具体位置的图就更好了。

网友B(2021-02-02):
怎么看的呢求大佬指点

网友C:
a卡位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的呢求大佬指点

四个通道 高低位分八段 比对推导的 头一次用这个软件 多少有猜的成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卡位置图.........................

貌似和N卡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和N卡一样呢?

有N卡的的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