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 开机卡LOGO

楼主(2020-10-26):
客户送来的机器,开机就卡在LOGO画面,最下面的进度条卡在一半的位置,一开始还能Ctrl+Alt+del强制重启,等个几秒钟就死机,只有按开关强制关机。拆机测了所有电压都有,外设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没接,裸板接屏都是卡LOGO。没办法就开刷BIOS,试了好几个才找到个合适的。我的版号如下图:
配置是I3的,显卡是N卡

最后帮做个系统收工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
我第一次刷好后在BIOS里面改个硬盘模式{从IDE改成AHCI},保存重启竟然又卡LOGO,当时就郁闷了,又刷了一次,之后就改了个时间就没动了.就这样了!

联想V370 i3N卡 BIOS.bin

网友:
从IDE改成AHCI这个问题也很多

网友:
前几天修到过这个机器,进系统进PE蓝屏,结果的CPU供电其中一路供电的铁壳上管坏,相连的八脚控制芯片也坏了,换了后以为好了,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把CPU也换了才好了!

网友:
有的不是刷的事,别的病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