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bios开机画面方法

楼主(2020-10-26):
首先下载一个叫
UEFITool
软件百度一下即可找到

软件是这样的

然后打开软件

再用软件打开备份或下载的bios文件

打开bios文件后一般是这样的 如下样子

重点 鼠标左键双击展开 一般出现三个项目
有些bios文件一开始就是很多一串英文和数字的项目
总是都把这些展开就是

然后左键双击 BIOS region 这个展开 其他不需要展开

然后再把下面的很多个一串英文加数字的项目全都展开
注意 一个都不要忽略

不断的展开
会出现一个叫
Raw section
的项目

然后鼠标右键点击Raw section
再鼠标左键点击 Extract body
把Raw section项目备份到桌面 当然其他目录也可以

保存后桌面出现了一个叫tupian.raw的文件

重点

如果出现无法查看图片 显示不出来图片说明不是要修改的bios开机画面文件

然后继续往下找其他的Raw section项目
直到找到是bios开机画面的那个Raw section项目
比如我的bios开机画面所在的Raw section项目

然后鼠标右键点击Raw section
再左键点击Extract body

备份到桌面
桌面出现一个叫tupian2.raw的文件

这时
出现了图画 这个图片正是开机时的画面 就是修改这个文件了

注意 出现的图画是平常开机时的那个图片说明就是要修改的bios开机画面文件
如果出现的图画是其他图片 不是平时开机的画面
那么继续寻找其他的Raw section项目

找到后
然后对正确的备份文件进行修改
其实就是把其他想要修改的开机图片用画图另存为bmp格式的文件

一般需要为bmp格式
然后图片尺寸最好和原版图片一样的尺寸
不然尺寸太大也容易修改失败

然后把另存为bmp格式的图片命名为tupian2.raw
也就是原来备份的文件一样的名字
当然名字不一样也可以 不影响重新上传

最后把修改好的tupian2.raw上传替换原版的Raw section项目
就是右键点击Raw section
再左键点击 replace body

最后点击保存

然后随便输入一个名字保存新的bios文件即可
新的bios文件刷入的主板当中即可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但是想想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只能让我装B一秒钟。开机画面只持续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