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bios文件ME固件教程

楼主(2020-10-26):
ME固件是什么笔记本电脑的ME是Intel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Intel管理引擎驱动,Intel针对其桌面系列芯片组推出的一款热能管理驱动。它介于固件和系统驱动之间,类似于一种接口(Interface),通过这个接口,系统可以和固件之间相互作用,从而达到改善热能管理的目的。
简单来说
如果你发现更新了bios文件后cpu风扇疯狂转动 或者开机非常缓慢
一般是ME固件不匹配或者错误
ME固件错误甚至还会导致无法点亮屏幕
所以面对这些问题一般来说更新ME固件就行了

如何更新ME固件
其实可以从别人的同型号或类似型号的bios文件中提取ME固件
或者下载官方的ME固件
再把提取的ME固件替换到自己的bios文件中即可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软件方法
第二种是十六进制方式

首先举例
用提取别人的bios文件中的ME固件
先下载一个叫
UEFITool
的软件
随便搜一下即可找到
然后打开软件

再打开别人的bios文件

打开后一般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点击展开

展开后出现三个项目
其中一个ME region就是ME固件了
也就是我们要提取和更新的部分

右键点击ME region 再点击Extract as is...
保存别人的ME固件

保存的名字随便写一个都可以
我的名字写的是ME

保存后桌面就出现一个叫ME.rgn的文件
就是别人的ME固件提取了

注意提取的ME固件和你的bios文件里的固件字节一样大最好
但是即使不是一样大也不能非常大 不然刷不进去
可以很小
比如你的bios文件只有4M
但别人的一个ME固件就有5M
这肯定刷不进去
因为太大了
但是别人的ME固件可以很小 这样一般可以正常刷入

提取好了比人的bios文件里的ME固件

然后软件打开你自己的bios文件
注意 别人的bios文件和自己的bios文件一般是一样大的
不然别人的bios文件里的ME固件可能不适合你
也就是尽量找同型号的bios

打开后展开

再右键点击ME region 再点击Replace as is...把别人的ME固件替换到自己的bios文件中
注意别人的ME固件和自己bios文件中的ME固件一样的字节大小 如果不一样的大小是无法替换成功的
那么就需要使用十六进制的方式替换

最后点击保存

名字随便写一个

这样就更新ME固件完成了
新的bios产生了

网友:
第二种十六进制方法更新ME固件
首先用UEFITool打开自己的bios文件

再展开

右键点击ME region 再点击Extract as is保存自己的bios文件的ME固件

桌面出现了自己的ME固件

然后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下载一个叫
winhex的软件
随便搜一下就找到了
然后打开软件

再用winhex打开备份的自己的bios文件里的ME固件

打开后记住文件的开通数据很重要
比如ME固件文件开头是
20 20 80 0F 40 00 00 10

然后关闭打开的ME固件文件窗口 注意不是关闭软件

然后是空白的软件界面了

这时候打开自己的bios文件

然后再打开别人的提取的ME固件文件
或者你从其他地方下载的ME固件文件一般是BIN格式
这里举例是BIN格式的ME固件

两个文件打开后如图

然后重点
先把下载的ME固件数据全部复制
先点击最后的那个数据

再右键点击 选快尾部
这样就全部选择了

然后再右键点击 编辑

再点击 复制选块 正常

这样就复制全部的数据了
然后切换到自己的bios文件数据

网友:
还得拆下bios刷,,没啥用,,以为是在线刷!!。。迅维有讲,超详细

网友:
然后切换到自己的bios文件数据

搜索刚才的自己的bios文件提取的ME固件数据开头
20 20 80 0F 40 00 00
注意不要有空格
而是直接搜索2020800F400000

然后就会跳转到ME固件文件的开头那个数据

重点
右键点击跳转的开头那个数据
再点击编辑

再选择 粘贴板数据 再点击写入

出现确认点击确定

然后新的ME固件数据就写入了自己的bios文件了

最后保存

这样就完成了ME固件的更新
注意ME固件不能太大 不然更新后bios文件就无法正常使用
也就是bios文件只有4m
但ME固件却有5m 这肯定会导致bios出错 所以要下载正确的ME固件更新
建议从别人的BIOS文件里提取ME固件更新
教程结束

网友A:
楼主,8,9代CPU替换ME固件的方法也说一下,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8,9代CPU替换ME固件的方法也说一下,多谢了

你把bios给我 我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添加8 9代cpu的me固件
另外你知道6代主板怎么支持三代酷睿cpu吗

网友:
看来8.9代的方法不一样啊

网友:
还是很用心的,学习

网友:
感觉第一种方法简单些,感谢分享

网友(2021-04-17):
引用 网友B:
你把bios给我 我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添加8 9代cpu的me固件
另外你知道6代主板怎么支持三代酷睿cpu吗

我有一个HM65的山寨工控主板,支持3代CPU,看了一下有06A9的微码。但没有ME

网友C(2023-04-18):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把别人的bios固件提取到自己的bios里面?而不是直接刷别人的bios

网友(2025-04-06):
大神真神,优秀的教程

网友:
是独显本还要在显示芯片VBIOS上做手脚吗?还是不用管升级了ME可以直接刷到主板上亮机?有人说VBIOS、VBT还是做下,加微码和换ME我都学会了。换VBIOS、VBT挺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一样大小的ME固件都可以刷吧?

me固件可以小 但不能大 不然bios文件整体变大刷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把别人的bios固件提取到自己的bios里面?而不是直接刷别人的bios

因为别人的bios不一定适合自己的电脑 所以只需要更新me就行 直接刷别人的bios一定保证匹配 所以不如只提取别人的me更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2025-02-13):
谢谢大佬,希望大佬出一个13代修改ME的教材!

网友(2024-04-06):
好复杂,慢慢学。

网友D(2023-12-29):
我理解一样大小的ME固件都可以刷吧?

网友(2023-07-21):
如何找到ME固件数据开头

网友(2023-06-17):
楼主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硬货

网友:
直接替换别人的ME,会不会和自己的bios不匹配

网友:
基本上一样的大小也不可以直接替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