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6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10-27):
    型号:宏基:VN7-591
    故障:上电掉电
    维修过程: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没有B壳,D壳螺丝也全部被拆了放在袋子,也帮我省事了。上电测试上电秒掉,示波器测试除CPU电压只外各大电压二级转换电压都正常,CPU供电芯片tps51631,修的较少,找了图纸测试28脚5V供电正常,2脚3.3V正常,16脚19V也正常,但是测试SVID是没有电压,测试SVID的上拉电阻另一端也没有电压,+VCCIO_OUT查图纸来自CPU,有点没思路了,去论坛逛了逛关于这个电压的。看到好几例也是没有这个导致无CPU电压的,后来看到一个大佬说四代CPU无需SVID会出1.7V的电压,于是开始换芯片,找了手头无一样的,找到一个TPS51624对比脚位后加上论坛有个大哥也带换过,果断换上,然后一个卵样,以为不是芯片的问题,后来反复查来查去也还是没找到原因,继续翻料板,又找到一个TPS51622,打开图纸再次对比脚位都差不多,装上试试。装好打值都正常上电电流已经达到1.2,测试CPU电压1.7V已经正常,插上内存装进D壳测试,看电流明显已经过内存显示了,但是屏完全没有反应,找个了外接键盘试了大小写切换已经正常,果断换个屏测试,开机显示正常。好吧,屏也是坏的,也不知道客户修不修了,先收起来吧。

    型号:联想S400
    故障:不显示
    维修过程:扣掉电池开机,0.8   0.9    0.7  之后电流反复这样跳变,拆机观察主板没进水没腐蚀,直接刷个BIOS,在开机秒亮。装机测试一切OK

    型号:宏基E1-471G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大短也是通病,我遇到的都是CPU供电的上管击穿,所以直接拆上管下来打值就可以,拆了PQ40打值还是短路的,拆掉PQ50后打值已经测试,测量PQ50已经击穿,料板拆个上管装上打值都正常后,上电电流跳变正常,装机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OK。

    型号:华硕X84L
    故障:不显示
    维修过程:上电看电流已经过内存,按关机键可以关机,拆机观察风扇堵死,显卡0809000的通病显卡,测试屏供电已经有了,显卡的背光开启没有发出,所以先加焊显卡。上BGA干完下来打值没短,清洁完风扇顺便改个长转给它,装机测试显示正常。进系统跑鲁大师一切OK。

    型号:联想710S-13ISK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插电待机0.002,应该是无公共点和待机的原因,拆机后发现是人家修过的,板子的正反两面绝缘贴纸都没了,也是真的服了这些人,螺丝是配出来的,贴纸也不贴回去,搞鸡毛啊,神烦这样的人,我们就算客户不修也是不会少人家一颗螺丝。拆除板子后观察了一下没有大修,就换过一个六角的小MOS管,先不管它,测量公共点已经有19V,继续测待机,没有3V  5V,3V待机芯片是SY8286B ,17脚LDO也没有3.3V,2 3 4 5脚19V  11脚开启也有19V,打值 3V 5V对地值正常,17脚对地值只有40多,明显不对。飞线烧机是LDO的滤波电容发烫,拆掉后打值400多,找了个电容装上后,再次上电自动触发,电流也有跳变,装机测试显示正常,用透明胶带贴好作为绝缘装好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这两天机器挺少,都是换键盘换屏的。

网友:
够坚持,技术杠杠的

网友A:
楼主技术可以,修机速度贼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可以,修机速度贼快

还好吧,简单问题而已。也有修过几天都没修好的,最近机器好少,基本都在发呆了

网友:
这维修的行云流水,技术娴熟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多维修案例,辛苦了。

网友:
710S-13ISK  还好没怎么动   ,就怕 修完一个故障接一个故障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多维修案例

网友:
掉电这个如果是我修的话,会先对比下SLP_S3,看是缺电压还是前面哪不对。如有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