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 BIOS

楼主(2020-10-27):
联想IH110MS BIOS 亲测ok

IH110MS 联想.BIN

网友:
收藏一下,谢谢分享。目前H110坏的比较少,联想H61和H81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A(2021-05-01):
显LOGO 重启?这个BIOS 有同样问题的嘛?

网友B(2021-08-02):
有哪位刷好了的,分享一下,我也想下一个试试。

网友B:
刷完之后显示LOGO就自动重启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哪位大师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好像还是跟BIOS有关吧?

网友(2021-09-01):
引用 网友B:
有哪位刷好了的,分享一下,我也想下一个试试。

ME 两个引脚短接解决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之后显示LOGO就自动重启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ME 两个引脚短接解决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LOGO 重启?这个BIOS 有同样问题的嘛?

ME 两个引脚短接解决重启

网友(2022-06-16):
BIOS好用吗?我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之前是能正常启动,但是会断电或重启,跟BIOS有关吗?

网友(2023-02-17):
试了不行啊,无显示

网友(2023-03-21):
我刷了也不行

网友(2023-08-06):
支持7代吗。请问

网友:
短接me可以解决重启

网友:
蹲一个联想bios去白名单的教程

网友(2023-11-02):
正是想要找的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版本太捧了

网友(2024-03-14):
图片没有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