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型号:A1278

楼主:
板号:K90I 820-2936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机器接电源绿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检查主板有进水腐蚀现象,充放电芯片U7000已经完全烧黑,焊盘PCB已损坏。主板进水不严重,简单处理下进水腐蚀,充放电芯片U7000拆掉,刀片刮干净损坏PCB,接着先排查主板短路,测公共点和各电感阻值均正常无短路,主板无短路进水不严重,主板故障应该不多。
充放电芯片U7000有一边焊盘全烧没,PCB烧到第二层,第二层都是地问题不大。损坏PCB涂上绿油用紫外线灯晒干,绿油晒干后仔细检查一遍充放电芯片周边电路再装芯片。充放电芯片容易损坏地方如图12-1所示,芯片2脚DCIN,17、18、27、28脚电流检测,这几个脚所连接的地方特别容易损坏,需着重排查。
检查完后装上芯片,逐一将线接起来,如图12-2所示为充放电芯片飞线图,可以看到线是一根一根在芯片引脚接出来的,比较考验手工和对主板电路熟悉程度。
线接好后接电绿灯已亮触发正常,接屏亮机,机器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