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板号820-3208-A 不开机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0-10-27):
A1465 板号820-3208-A 不开机 求维修思路
现在状态公共点电压正常,接通电源风扇转一下不开机一直循环!充电正常  图二红圈内原件均无电压 对地短路!判断是cpu烧了  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A:
这个12年机子U内阻很低的,可能是板上有小发霉了,重点查BIOS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12年机子U内阻很低的,可能是板上有小发霉了,重点查BIOS一块

好的  谢大神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大神提醒

不用客气,有问题可以随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