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cer延伸5635z不在图片上

楼主(2020-10-27):
接收电话的状态(未插入电源),屏幕闪烁并关闭。芯片风扇缓慢旋转,然后机器逐渐不在0.09线路时钟上显示。在接待客户时,我说有时我需要30分钟才能开机。打开机器,检查主机是否已维修,是否有少量泄漏。组件仍在运行,无需短暂接触即可进行冷测量。插入电源即可在不打开电源的情况下快速测量电压电平。

使用以下电压水平快速测量3v5v电源块:

分享疾病宏cer扩展5635z没上图片

6 19v引脚,7 5v引脚。 14va 27英尺是3.3v。机器有3v5v。

pr120时为15v。

结论3v5v源块正常。
插入后,尽管没有踢动,但风扇旋转得更快。转到jac插头风扇进行检查:

图为旋转风扇控制电路。引脚4是风扇的来源。引脚3是IO脉冲的引脚,空U21。

不难看出,在上面的电路中使用了3v和5v次级电源。开启设备后,此源可用。我们在以下电路中看到:

+ 3v和5v可以通过两个5vpcu和3vpcu的可转换FET SW获得。插入电源后,可立即从3v5v电源IC获得两个电源。

两个指针pq30和pq51指示MAIND何时为高。当pq23停止前导时获得MAIND。

当尚未激活IO源时,MAINON命令尚未停止pq18。跨桥分压器pr98和pr99的电压Vin到达F极pq19,pq20,pq21,pq22,pq23的极点G,从而导致引脚失去MAIND。

但是当在本机的风扇底座上测量时有5v,3v。在S引脚上测得的两个pq30 fet和pq51电压分别从0V增加到3v和5v。 IO的CPUFAN#指令为高电平时,风扇的旋转速度更快。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pq51和pq30同时失效,但意识到两个胎儿都同时受损,不能确定这可能是由于两个胎儿失去控制并自由奔放所致。在没有MAIND命令的情况下,在G脚的两个脚上测量。在D pq23无电压下测得。 pr101的两端也无电压。 pr120应该有一个15v的光头。

结论地下断路器需要15v。
继续将15v线路连接到pr101电阻器。此时,立即将电源插入旋流,而不会加快速度。再次测量时,电压为15v,并在立即将fet pq51和pq30的电源插入电源后立即使用MAIND。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失去对脚的无G铅脚的控制,fet pq51和pq30没有损坏。

此时,当尚未刺激MAIND存在的原因时就会出现问题。

MAIND具有较高的MAINON。该命令来自IO。返回到测量G引脚PQ18。机器未打开时,该引脚为低电平。 PQ18不领先。在D pq18 0V腿上测得..传导测试电压的两个电阻PR99的电压损失。应该有1个头是19v。原因是由于电路中断,因为适配器识别电路允许机器通电时,Vin就是提供给整个机器的电压。电源线将Vin桥接到PR99,插入风扇电源不旋转。在pq30和pq51 S极测量的电压没有电压,低MAIND命令。 0.01线进给仪。立即在图片上单击设备的来源。

以上是潘氏的基本病,并不难,但需要掌握原理和图解。与参考共享。

网友:
你这是在哪翻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