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820-8924-09 不开机 不亮灯

楼主(2020-10-27):
A1502  板号820-4924-09  接手插电无任何反应 裸板亮绿灯 待机0.03 待机有 3.3V 无5V 主板后继短路  检测后 测出 3.3V 阻值不对  正常 460左右  现在只有80 沿着电路查找  给PCH供电的 4脚玻璃晶体旁边的电容对地阻值0  拆掉阻值9 除了电容坏了 证明还有问题 借鉴同行维修经验 拆除 4脚玻璃晶体  电容阻值恢复正常 在测试 3.3V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找到图纸查看四角玻璃体芯片的引脚定义..一坨粑粑锡短接  搞定!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处女作   希望 多多点赞

网友A:
苹果的电脑也有电容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电脑也有电容坏啊。

任何电子产品 都会

网友:
可以哦,还是很简单

网友:
短路有组织一般都好修。

网友:
不错 直接秒了

网友B:
短路不难修,关键是有阻值,你不一定知道这短路不正常,很多人就是马后炮,为楼主点赞

网友:
一般都好修

网友:
电容对地零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修好,收米,发贴收分。完美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不难修,关键是有阻值,你不一定知道这短路不正常,很多人就是马后炮,为楼主点赞

谢谢

网友:
从料板上面拆一个芯片装上去会好点。这样操作会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