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X79主板BIOS

楼主(2020-10-27):
X79主板E5 V6.53和X79主板X79 v2.71/2.72的bios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版本号不一样,通刷通用。
X79_V2.72A.rom是含ME的完整版,另外的都不含。含ME的也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刷入。
可用AfuDos在DOS下刷,也可以WINdows里用flash文件夹下对应的刷,不改变ME。

E5 V6.53(x79-HM65芯片组).rom

X79 v2.71 2.72.rgn

X79_V2.72A.rom

网友A(2021-02-28):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X79板子跟你发的几乎一模一样,版本一栏写着:E5 V:6.52,现在刷入6.53版本BIOS开机风扇一直反复重启

网友B(2020-10-27):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X79板子跟你发的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板子版本一栏写着:E5 V:6.52,之前在各大网站都没能找到跟我这个差不多的。

网友:
收藏留着以后用

网友:
配图片的都是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X79板子跟你发的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板子版本一栏写着:E5 V:6.52,之前在各大网站都 ...

E5 V:6.52和这些通刷的

网友(2020-12-27):
老哥有没有B85芯片组的X79  BIOS

网友(2021-02-28):
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

网友(2021-05-22):
下了一个8MB的可以用!非常感谢

网友(2021-09-02):
下了一个8MB的可以用!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马上下载验证,型号一样,不会用DOS,直接下载8M用809H验证一下

网友(2021-10-20):
这个好  收藏下。。

网友C:
今天修到一片战魁X79L-E5网驰3.2主板,故障插电开机跑00,10秒自动重启如此反复不显示。测全板电压发现内存1.5V供电只有0.4V不对,其忒片是UP1514Q测得数据:
1脚BOOT自举:11.13V(正常12.22V)
2脚UGATE上管G脚:0.4V(正常4.89V)
3脚地
4脚LGATE下管G脚:0V(正常7.45V)

5脚VCC供电:11.56V
6脚FB反馈:0.2V(正常0.75V)
7脚OPS频率设置或开启:1.27V
8脚PHASE过流检测输入:0.4V(正常1.5V)

分析:有很多电压不正常,以为蕊片坏了用RT9214'FP6321A'RT8120D代换上去故障一样没变,测量自举反馈二极管电容电阻也没发现坏的,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上下管有损坏导致不工作。拆下上下管测现发现上管M3004D  30V55A损坏,用D452A  25V55A代换上去,插电开机“嘀”的一声跑码亮机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战魁X79L-E5网驰3.2.rom

网友(2022-03-15):
#在这里快速回复#X79主板E5 V6.53和X79主板X79 v2.71/2.72的bios其实是一样

网友D:
我的主板是4m的bios 能否把6m的hm65 刷进去???

网友E(2022-04-16):
引用 网友D:
我的主板是4m的bios 能否把6m的hm65 刷进去???

当然不能啊,4M的bios提出来不带M才2.5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不能啊,4M的bios提出来不带M才2.5M

我的主板是 杰灵x79 hm65 主板 bios备份出来4m 有没有可以同刷的bios 大神

网友:
x79v2.71a的下载什么

网友(2022-07-19):
X79-V2.72C可以用吗

网友(2022-11-02):
FLASH    AFU打不开

网友(2023-01-02):
楼主有没有4m的bios?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到一片战魁X79L-E5网驰3.2主板,故障插电开机跑00,10秒自动重启如此反复不显示。测全板电压发现内存 ...

牛逼!!!你是专业修主板的吧?

网友(2023-08-14):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X79板子跟你发的几乎一模一样,版本一栏写着:E5 V:6.52,现在刷入6.53版本BIOS开机风 ...

我的也一样

网友:
哇刚好需要的,谢谢

网友:
这个BIOS有问题,四条内存插满后就死机。

网友(2024-03-11):
编程器用哪款?

网友:
期待主板复活。

网友:
精粤X79M PLUS主板V2.7版本的bios那位可以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