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S检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10-27):
本人小白一个,刚会用MATS软件,今天测试一个七彩虹950的显卡,在华硕B85-F的主板上测试,显示B1通道有问题。换了块AMD A55的主板再测试下,竟然显示PASS了,想各位大佬询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判定这块显卡是好的还是有问题。这显卡进系统,驱动都正常,鲁大师跑分也没问题。

网友:
测试软件都会受平台影响,且受参数影响。不过如果你的卡有故障,还是要处理的,没故障就不用管结果了

网友A:
一直好奇怎么找到故障显存的,哪个是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好奇怎么找到故障显存的,哪个是第一个

逆时针数,a0-a1 两块显存一个通道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