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主板无PCH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0-10-27):
客户用着用着不显示,拿到主板检测PCH 1.05V 无,实测0.5V PCH-1.2V 为0V,两路电压通过LM358控制MOS 管得到,测LM358第二脚U- 第三脚U+电压为别为0.5V,0.46明显不正常呀,看图纸LM358U+是信号L-2_5LELVE 分压而来,此信号由IO85脚输出,经电容虑波,实测有0.77V, 怀疑电容有问题,拆下再测2.5V 正常,再测PCH -1 05 ,PCH_1.5 正常,上U跑码亮机。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xNDczMnw1OWFjOTU0ZDc5NjIwOTNlYzI4N2Q5ZDQyNDYxYjBhYXwxNzU3NDU0ODA3&request=yes&_f=.jpg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又学到了一点 PCH的问题 大多数 电压高分压电阻的问题 电压低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那么简单吗

网友:
运气好,IO没有坏啊。

网友:
技嘉这个问题还多,偶尔还可以亮机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我遇到个一样的故障 但是是电压高 IO坏了

网友:
很少碰到滤波电容坏的,这情况90%我会觉得是IO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要是有图纸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