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N5110 不开机电流0.3a左右上不去反复自启维修一例

楼主(2020-10-27):
客户带过来说有时可以开机,放几天有时就无法开机,无报警

上可调开机,电流跑在0.3A 左右就上不去了,几秒后自动断电,断电后又自动启动,依然停在0.3A左右反复

直接拆机查了下待机3D3V-s5 5V-s5 都有 ,这个图纸真好,时序和主要电压功能产生归类图都有省了不少事

接着直接测后端电压倒着查 VCC_CORE无, 1.05V VTTPG 无,  1D8V_S0 1D5V_S0无.

测到3D3V_S0 的时候 电压2.6V

看了下图纸上的电压规格表应为3.3V, 2.6V不正常

接着看了下功能归类表,3D3V_S0是由AO4468产生,产生条件是3D3V_S5要正常

找到管子,测前端的S5  3.3v 正常, 后端S0为2.6V, 被拉低了, 本想换个4468试下,看到了旁边有一颗C3604电容有点发黑

直接先拆下来测试下电容也没有短路, 再上电测试电流刷刷的跑了1A多...断电装上散热器再触发,电流上去,亮机...

看来这个电容漏电了, 废板上找了一个6.3 10U 的电容上去 ,维修完毕!

图纸板号 DQ1510260-1_A00_MB 论坛上有我就不发了,节约资源

网友:
这就好彩了

网友:
望闻问切、这种问题、

网友:
讲解的思路很清晰,多谢分享

网友A:
看你们修都好简单,到自己修。。。。。。

网友:
很详细,有图有真相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讲解清楚。

网友:
一个字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们修都好简单,到自己修。。。。。。

看个帖子5分钟,其实背后都一个样,同样的苦逼

网友:
看到图纸上有时序,我也会很高兴。

网友:
我觉得会返修。遇到过。。我的也解决好了。不过不是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个帖子5分钟,其实背后都一个样,同样的苦逼

确实,看别人修跟玩一样

网友:
我是小白一个,学习了多谢楼主!!!!

网友(2021-03-12):
来自: 福建莆田 来自 福建莆田
你的是什么问题, 还真的返修了, 拿回来是开机 电流0.45 上不去, 有时候0.8 ,1.5,
多开开又会到1.8 9 又正常了,........., 这没法查啊... 现在又正常了,
不过有发现3V 纽扣电池会放电,上次换了个电池, 没多久就没电了, 不知道哪里漏电, 也发现过,有时候PCH很热, 会不会是桥有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