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p 屏蔽板载内存高清图

楼主(2020-10-27):
华硕版号X555lp 内存贴纸X555 LI,触发电流0.58不过内存,某宝买的工厂BIOS和屏蔽内存BIOS都无效,就改了一下屏蔽内存的几个电感位置,加了一条内存后成功亮机,
另外附上原厂BIOS和屏蔽内存的BIOS,根据图片,黑色点位移动到红色点位即可如果已经在相同点位则不需要挪动.

网友:
左边是原厂BIOS,右边是屏蔽内存的BIOS,这个BIOS某宝买的,他是根据内存贴纸号给的

网友A:
看了好久都没有看到一个板号是LD的,只看到一个X555L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好久都没有看到一个板号是LD的,只看到一个X555LP的。

写错了

网友:
被你骗的好苦,赔钱

网友B:
只改电阻就可以了吗?
还是说bios也要改?

网友:
谢谢收到藏,然后就守株待兔

网友:
直接刷BIOS 可以

网友C:
黑颜色的不是电阻吗怎么是电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颜色的不是电阻吗怎么是电感呢

没注意  写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改电阻就可以了吗?
还是说bios也要改?

如果内存颗粒不短路直接刷屏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内存颗粒不短路直接刷屏蔽Bios

好的,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直接bios里屏蔽就可以啦,都不用动电阻

网友:
其中的原理能够解释一下吗,改几个电感为什么能屏蔽内存。

网友:
刷BIOS屏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