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个主板既然没有南桥,不知道是不是补CPU还是IO代替了

楼主(2020-10-27):
今天修到一个主板既然没有南码,不知道是不是补CPU还是IO代替了

网友:
AM4的接口,集成到U里了吧

网友:
是不是放到背面去了吧?

网友:
背面也没有南桥啊

网友:
难道 我看花眼了

网友:
AM4,都在CPU里,超微的不少H11板子都不做南桥,直接放个第三方SAS12Gb在那

网友:
我的天、这以后修主板好修了、不行就换CPU了

网友:
集成在一体不是早就有了吗。联想圆梦那个板

网友:
没有摸过这么新的板子还没注意到

网友:
这以后usb一挂直接换CPU,越来越模块化,但是维修成本更高利润就更低了。

网友:
应该是集成在CPU里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

网友:
以后修机就是专业团队的事了

网友:
集成到CPU中了

网友:
集成在CPU了

网友:
AMD都集成在CPU里了

网友:
AM4接口的都做集成了

网友:
联想的圆梦就是个坑逼。

网友:
什么型号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