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BOOK2更换换键盘分享

楼主(2020-10-27):
客户送修Surface BOOK2进水送修,故障为键盘连键,微软的BOOK2 15寸屏看着真漂亮,用起来也挺好用,简单的测试确实连键,由于微软电脑BOOK2的键盘设计在底座,用户是底座进水,先拆看清洁干净以后,看看能否可以好。如果不能好的话,只能更换键盘。
          Surface BOOK2底座相对屏来说拆还是比较风险小一点,Surface BOOK2屏拆坏了一块屏要2000左右了,底座最多也就外观不好看而已,
底座电池没有电,就只能硬拆底座了,有电可以开机进系统,按分离键。
          放到加热平台开80度,烤10分钟左右,时间短了原厂的胶根本不开,先把底座上的两个胶条云掉,露出小孔,用530喷一下,用拆机薄片,沿着外圈划开,如果遇到划不动的情况下,再加热或者530再喷,这里需要注意,就算把四周一圈划开了,还是拿不下来,因为触摸板和电池边上都有胶,粘到壳上,这里要注意不能用太硬的东西划,用拆机塑料片云划一下,再喷530轻轻分开,就可以取下来。电池是粘到C壳上的,与主板有连线。如果第一次拆,不知道结构就慢一点吧,不要太用力。

取下壳子的情况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取掉背光后

拆键盘得用力才行

拆下来的键盘
          取下C壳余下的事情,对做维修的工程师来说就简单了,把固定主板镙钉去掉之后,取下主板,就可以看到键盘,键盘的后面有背光,不要太用力,先把背光拆下来,用530喷洗键盘,喷洗之后,正试仍然连键,只能更换键盘了,微软BOOK2电脑的键盘与苹果电脑的键盘差不多都是用铆钉固定的,用钳子,使轻拉就行了,旧键盘取下来以后,换上新键盘,新键盘得用专业用的镙钉固定。
          固定完以后,依次再把背光装上,主板装上,余下的就是需要把C壳上和D壳上的原厂胶全部清理干净,可以用530或酒精,泡一下,用刀刮,刮干净以后,贴上3M胶袋,再把排线接好,把D壳装回。

安装手的键盘

网友:
   这个手术 不简单哦。没有4-5张红的。。很难搞下来的

网友:
风险很大,弄不好倒赔,人工费至少800

网友:
工程量大,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电池在主板旁边,加热那么久会不会有风险呢?

网友:
我拆坏过一块屏 悲催

网友:
这个拆机经验很好,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这个,我还是吃点跳水算了

网友:
这个的泡上一杯茶,慢慢的来吧!

网友:
这个收多少钱?

网友:
我就想问问整个专业用的螺钉  是怎么搞上去的?很多机器 包括苹果  一些机器还单独的键盘 那个铆钉后期一直没有太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所谓的专业螺钉是那种很小的自攻螺钉吧

网友:
什么样的专用螺钉

网友:
看起来和苹果一样复杂

网友(2020-12-22):
说白了,挣的都是辛苦费,稍微不留神就翻车了,,,

网友:
我换过一次报价1300

网友:
遇到过一个要换电池的,报个800元他就走了,没拆成。现在看来价没报高呢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风险太高了,必须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