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这个电阻咋买啊。

楼主(2020-10-27):
这个电阻是我从显示器电源板上拆下来的,想问问怎么买替换的。

网友A:
当四色环看,第三道银色五色环没有吧,0.3欧,显示器的保险电阻,随便装0.33/0.47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四色环看,第三道银色五色环没有吧,0.3欧,显示器的保险电阻,随便装0.33/0.47都可以

谢谢,小弟我初学,对这些东西的认识经验都不够了解,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四色环看,第三道银色五色环没有吧,0.3欧,显示器的保险电阻,随便装0.33/0.47都可以

支持一下,理解的很正确........

网友:
按颜色一样的买就可以了

网友:
0.3欧